楼主(2020-12-12):
公司有一块台达DOP B系列的触摸屏,触摸功能失灵,请问像这种情况可以将触摸屏里的程序导出来吗?度娘说要在触摸屏上进入系统设置好端口才能将程序导出?

网友A:
触控板坏了换的话不难。主板有故障就麻烦些

网友B:
还要看你有没有密码,设了密码而你又没有的话一样不能导出;

网友C:
要看有没有设置密码,还有你知不知道密码。不过触摸板坏了可以换触摸板,有些触摸屏还支持外接鼠标的。

网友D:
如果能断定仅仅是触摸板坏了,万能宝上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就行。屏的程序一般没有设置禁止上传,就能传上来。如果带网口或USB口会省事些

网友E(2021-12-16):
我也有同样的困扰,同一型号不能读出程序,

网友F:
DOP系列触摸屏的默认密码是:1234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