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2):
200PLC的和信捷的人机界面 通讯  同一个变量 读出的数据 不一样? 200的和PC通讯用的USB转485的信号 波特率只能设定9600 其他改变不了
 设成115200会不会好一些   PC和HMI都是9600会存在不同的延迟时间?

网友A:
同一个数据,设定的显示格式及进制设置不同就有不同的显示;至于S7-200的波特率,你用普通的线只能在9.6K与19.2K中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边PLC是实数  人机选的整数

网友B:
数据格式一样 16位 32位对了。正常是不会错的。

网友C:
数据类型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据类型没有问题  小数点设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字  没有错  就是小数点 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