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20-12-12):
在论坛翻了ABB变频器,ACS510的图纸,有个地方没看明白,U2V2W2经过339输出u1u2u3,这个检测什么电路的?正常输出应该多少伏?

网友A:
比较器直接输出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别沉下去帮解答一下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W2V2U2不就是输出吗,经过处理送到CPU报,作为输出电压信号吧,我也太笨了

网友B:
IGBT下臂C-E电压检测,即,过电流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照这个图,339应该工作于开关状态,运行正常时,339输出低电位,0V;过电流报警时,339输出高电位,+5V。
不过,需要再落实一下V2U2W2及P1来自哪里?4KW的电路图有3张,没有找到这4个点的来源。
所以,以上是猜测。因此,也不排除是三相电源缺相检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大哥,你想多了!就是个比较器,输出要么0,要么5V,检测输出缺相不,引用于UVW输出端或者上桥E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照这个图,339应该工作于开关状态,运行正常时,339输出低电位,0V;过电流报警时,339输出高电位,+5V。
不过,需要再落实一下V2U2W2及P1来自哪里?4KW的电路图有3张,没有找到这4个点的来源。
所以,以上是猜测。因此,也不排除是三相电源缺相检测?
P1来自充电继电器一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大哥,你想多了!就是个比较器,输出要么0,要么5V,检测输出缺相不,引用于UVW输出端或者上桥E极
开关状态,比较器没错,U2V2W2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可以计算一下),339状态翻转。。。就是不知道U2V2W2来自哪里,所以不敢确认是用作IGBT的E-C电压检测(过电流检测),还是接在三相交流检测电路中,用作三相缺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大哥,你想多了!就是个比较器,输出要么0,要么5V,检测输出缺相不,引用于UVW输出端或者上桥E极
开关状态,比较器没错,U2V2W2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可以计算一下),339状态翻转。。。就是不知道U2V2W2来自哪里,所以不敢确认是用作IGBT的E-C电压检测(过电流检测),还是接在三相交流检测电路中,用作三相缺相检测。
太对了,我问的意思是我有一台510上电就报0016不可复位,测339的1脚7脚输出5伏,唯有2脚是0伏,更换339之后故障解决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真要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大哥,你想多了!就是个比较器,输出要么0,要么5V,检测输出缺相不,引用于UVW输出端或者上桥E极
对的,接地故障解决了

网友B:
1、按照电路图,不难看出,339没有负反馈,反相输入端是一个固定参考电压,同相输入端为检测电压输入端,是典型的电压比较器(处于开关工作状态)接法:
2、假设P2直流母线电压为520V,不难算出,339的反相输入端6、4、10固定参考电压为1.29V;此时,339同相输入端7、5、11的任一输入电压只要低于1.29V,则339相应输出端1、2、13为低电位,0V;反之,则为高电位,+5V;
3、如果U2、V2、W2源自变频器IGBT三相输出,组成输出缺相检测电路,不难算出,U2、V2、W2的输入转折峰值电压为393V,即:U2、V2、W2任一峰值电压高于393V时,339输出+5V,正常不报警;峰值低于393V时,339相应输出端为0V,CPU报警缺相(接地故障也归结到缺相里了。。。接地,极端的偏相嘛,这样理解吧。其实,像西门子440的接地,定义和检测更合理、准确);
4、原来分析,有可能是IGBT的C-E电压(过电流)检测的一部分,只是跨接到C-E的3个二极管没有画出罢了。但是,由以上转折电压的计算,可以看出,由于393V电压比较高,尽管电路图中看不出U2、V2、W2实际源自哪里,但不可能是IGBT的C-E电压(过电流)检测,因为过电流检测电路用隔离二极管接入IGBT的C-E后,检测电压的数值只有>7V,远小于393V!
5、原来分析,也有可能是一个三相输入电源缺相检测电路,想了一下,输入交流电源缺相检测电路不必如此复杂,而且,三相交流电压峰值不断周期变化,339输出状态也不断变化,还了得!再者,三相电源一般用RST标识,或L1L2L3,UVW只用于IGBT输出嘛!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精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辟
不敢当,变频器电路软硬结合,原理太深奥。
以上分析,还有一些疑问,比如,U2、V2、W2也是PWM“交流”,幅度大小、正负极性、相位周期变化,如此交替变化的信号加在339的3个输入端,3个输出端也会有交替高低电位状态变化,339开关不断变化,那么,不会出现持续的缺相报警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由CPU的软件进行相位、幅度甄别识别处理的?不得而知了。也许,电路并不完整,还有其它一些辅助电路对U2、V2、W2信号进行预处理?
不过,对于维修而言,有一些基本的电路知识,也应该够了。
这个电路的真正全面深入的分析,还要有请咸老师、沈工、Alsace等高手。我这里不过是瞎猜猜,抛砖引玉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价格以后还修什么变频器呀表情直接受维修费换新机

网友E(2021-07-23):
图纸分享一下呗xzweigang@126.com谢谢

网友F(2024-10-04):
请问作者用的什么绘图软件?

网友G(2024-11-05):
这种应该和三菱的一样的管压降检测原理,兼输出缺相检测。比较器负端基准用的是母线电压取样。到CPU是脉冲波形

网友H(2025-04-27):
变频器输出,缺相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