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2):
有时候遇到简单小工程给变频器调速或者类似控制需要0~5V/0~10V模拟量给定的时候,小型机很多自带没有AD模块,单独买一个不便宜,这个时候,可以用PLC的PWM输出功能自己DIY一个.

本次试验器材:

1.猪脚,欧姆龙CP1L L20DT-D,晶体管漏极输出.
2.2个2.7K电阻(家里只找到这2个),一个50V.22Uf电容一个.
3.示波器.(可用万用表替代),装逼加成.

~~~~~~~~~~~~~~~~~~~~~~~~~~~~~~~~~~~~~~~~~~~~~~~~
根据手册接线如下:

大家发现问题没有? 如果PLC没有输出,R1 R2任意电压都是DC24V,这个电压输出给变频器,要么变频器AI口端子烧掉,要么全速运行.不行啊~
硬件只有这个,想办法改改...

所以,搭配了下面的原理图.

Vout=UR2上面的电压,实测OK.(本来想用100.01,pwm0的,好像口坏了,所以用100.03替代,牺牲了后面一堆输出口的功能)

结果如下:

硬件接线:

PLC编程PWM输出,频率固定为1K,调整占空比而调整输出Ur2,达到控制变频器的目的

试验得出,2.7K串联电阻,R2并联电容,占空比70%的时候,电压刚好为10V,实际工程做一个简单的缩放就可以实际使用了.

全文完,谢谢打赏!

后续:在实际工程中,没有AD模块,触摸屏也没有485的情况下,
又想随时调整变频器速度(或者类似功能)),
又不想打开电柜调整变频器,
又或者不想让任何人调整变频器速度,
只想在触摸屏加权限才可以调整的情况下,
恰好老板又舍不得加硬件投资,恰好PLC是晶体管的情况下,用这个方式做个简易速度给定还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PS:仔细看,手册接线图居然是错的.哈哈哈 w462-cn5-01_cp1l.pdf

网友A:
1K频率是不是太低了 ?
搞个10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最高频率6553.5,而且我试过5k和1k,占空比才能调节电压,频率不影响

网友B:
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脉冲输入,利用脉冲做给定信号就可以了,转速直接在触屏上设置

网友C:
赞一个

有个小疑问,要AD模块?是DA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用啊,电压靠占空比调

网友D:
回复 网友C:
????PWM 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 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 PWM 进行编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https://mp.weixin.qq.com/s/pg_45ZdfXXptl89yA6eXY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啊,电压靠占空比调
可能你我对楼主文字描述的内容出现差异

“有时候遇到简单小工程给变频器调速或者类似控制需要0~5V/0~10V模拟量给定的时候,小型机很多自带没有AD模块,单独买一个不便宜,这个时候,可以用PLC的PWM输出功能自己DIY一个.”

我的理解是工程比较小而且简单,使用小型PLC控制类似变频器的装置,需要0~10V模拟量,而小型PLC多数没有模拟量输出,需要外配一个DA模块,楼主给出了利用PWM功能+分压电阻的技术,来达到所需0~10V的目的。

网友E:
走485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网友F:
实际应用太少了。

网友G:
如果是我们老板他会说:一个电位器解决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H:
思路不错,实际这样用少吧,电容故障会不会影响变频器

网友I:
先截图,等有空再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们老板他会说:一个电位器解决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你们老板很有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位器能看见转速么?

触摸屏可以直接输入转速,和电位器比起来,高大上不少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们老板他会说:一个电位器解决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你们老板很有水平
我们老板是个精打细算之人,在能用且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压缩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们老板他会说:一个电位器解决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你们老板很有水平
我们老板是个精打细算之人,在能用且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压缩成本。
设备能卖出好价钱?
一数字化控制设备多卖10%以上
楼主的方法又能缩小PLC成本

网友J(2021-11-18):
我是看明白一点,就是在变频器与PLC之间没有完成通讯的情况下这样使用。但是硬件接线还是没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