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12-12):
二者之间可以替换吗,有一个没有续流二极管。用在制动电路。。。

网友A:
我见过西门子制动单元用的就是没有续流二级管,但你这图片的两个igbt电流等级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大电流可以替换小电流的

网友B:
替换后,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要在外部自己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有些驱动板带有外部续流二极管,更换的制动管可以不带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