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20-12-12):
制动模块不带续流二极管的,图中做记号的二极管负极和pb是通的,二极管正极和负极是通的。这几个二极管是不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是不是续流二极管”,看它是不是在制动IGBT的C-E并联。
“是不是和制动IGBT的C-E并联”,测测不就知道了?

所以,维修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推理的过程,更是需要你去想办法验证你的想法的过程。
验证,验证,验证你的一切想法!

网友B:
汇川的,应该是那个插件大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