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的

楼主(2020-12-12):
这是主轴电机

网友A:
百度了一下

中频发电机组

中频发电机组由三相交流供电,由工频鼠笼电机驱动同轴中频发动机,对外提供100Hz、125Hz、150Hz、200Hz电压0-800V的三相交流电源。主要应用做机场电源,中频感应加热器电源、变压器试验电源、高频振动棒电源等,也可作为中频电源应用于其他各行业中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变频电机好用

楼主:
这台万能洗磨机大家见过吗?

网友C:
那个年代没有高频变频器,通过这种转换一下来得到不同频率的电源,设计师真的很厉害。还见过一种通过皮带轮来提高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没有高频变频器,通过这种转换一下来得到不同频率的电源,设计师真的很厉害。还见过一种通过皮带轮来提高转速的。
您说的很正确 现在我想只用上面的主轴电机  因为主轴电机精度(抖晃率)小于0.0002毫米给它配个变频器 看不懂该机组名牌   变频器输出频率已经调到三百赫芝 还是不转 难道还需要励磁吗?
这台万能铣磨机的供电  可能就是旁边的发电机供给的

网友D:
看到铭牌上励磁
按要求接入励磁试试

网友E:
上个月你软启动调好后还是把最终数据说出来,大家以后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铭牌上励磁
按要求接入励磁试试
五孔航插  里面是焊接的 就三根线  频率输入300赫芝已经接近了  原设备负责人联系不到  难道是有意误导  光学高精度加工  竞争激烈????再去时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月你软启动调好后还是把最终数据说出来,大家以后好参考。
这个负载比较特殊   超微粉碎  132kw 满载运行电流不足百安  旋转部分直径接近两米 转速1450  启动扭矩很大理论线速度160多米/秒远超子弹速度扭力可想而知  厂家建议的软起或星角启动本身就是错误  个人想法必须用变频  厂家技术让限流1200安180秒  630变压器都不行就别说315了  我是限流600安50/60秒分两次或三次联续启动  充分利用惯力  别无选择  条件是软启动器必须大一挡132电机 我用的是160kw软启动器采购时已经考虑到这种可能  实践证明 是成功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能不能找到原接线图,参考一下

转动一下,会不会很久没有使用,轴(包括负载)制住了

询问客户最后一次正常使用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不在使用,多问几个人,尤其操作工,你懂的
保不齐已经坏了---遇到过就因为坏了才找你修,名义改造,有意隐瞒病情
如果你接手时眼见过它工作,pass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