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3):
变频电动机停机后,电机尾部独立电源散热风扇有没有必要延时停!?
!?

楼主:
假设变频电动机运行在低于50Hz频率~~~~~~···

网友A:
可以不用延时停。主要是做好工作状态下的散热。如果是工作在35hz左右时应该考虑再加一风扇增强其散热。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吧,如果温度不高可以停止,否则就延长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吧,如果温度不高可以停止,否则就延长一会
会有因为电机停车,没有风扇散热而损坏电机(现象)案例吗!?

网友C:
选型满足运行散热,独立风扇可以不延时,风道顺畅条件下电机一停,存储的热量很快就吹散了。

网友D:
没必要停,没用多少电

网友E:
工作时升温都在正常范围内,停止后不会产生热量,风扇直接停了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时升温都在正常范围内,停止后不会产生热量,风扇直接停了也没什么问题;
散热风扇会把电机运行产生的热量(热风)气流带走,但电机停机后,风扇几乎也同时不转,电机还会有大量热能温没有散热气流带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吧,如果温度不高可以停止,否则就延长一会
会有因为电机停车,没有风扇散热而损坏电机(现象)案例吗!?

没听说过,正常来说电机停了,就不会再产生热量了,没有风扇只是冷却的慢一点而已。

网友F:
我这边设计上是同时停,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时升温都在正常范围内,停止后不会产生热量,风扇直接停了也没什么问题;
散热风扇会把电机运行产生的热量(热风)气流带走,但电机停机后,风扇几乎也同时不转,电机还会有大量热能温没有散热气流带走。
没有新的热量产生,风扇不工作只是散的慢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时升温都在正常范围内,停止后不会产生热量,风扇直接停了也没什么问题;
散热风扇会把电机运行产生的热量(热风)气流带走,但电机停机后,风扇几乎也同时不转,电机还会有大量热能温没有散热气流带走。
没有新的热量产生,风扇不工作只是散的慢一点而已;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设计上是同时停,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变频电机,如果是ABB或者西门子的电机,如果你工作的频率范围在35-50Hz,连他冷都不需要,自冷足矣。所以,楼主的问题,关键是使用条件。低速?到底是什么范围?由工作条件决定冷却方式。这里没有什么必须,只有与工作条件和工作状态相适应为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我想,既然电机运转的时候没有烧,那停机了有什么理由会烧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知道会不会。

但是我想,既然电机运转的时候没有烧,那停机了有什么理由会烧电机 ?

不是会烧,而是热“惯性”,类似于电磁炉关闭后,风扇还要运转,延时停。。

网友D:
专用的变频电机,就算后面的冷却风机 出问题都可以很耐用,但是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带,就算有冷却也难保啥时候坏,前几天一个3千瓦的电机在停车状态烧的,都没地方讲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的变频电机,就算后面的冷却风机 出问题都可以很耐用,但是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带,就算有冷却也难保啥时候坏,前几天一个3千瓦的电机在停车状态烧的,都没地方讲理了
啊?什么牌子电机!?带重负载!?

网友D:
先锋变频电机,复合机收卷,散热风扇坏了,两星期了,电机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