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3):
一台蓝海华腾变频器EV5H-15KW,上电显示8888,检查电源没有问题,主板与面板之间有接收芯片75176b通信芯片,查看说明书故障代码,
键盘未和控制板正常连接 接好键盘和控制板之间的连接线
键盘延长线异常 更换键盘延长线
键盘延长线接线方式不正确 请检查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上位机和变频器通讯未握好手 请检查通讯格式是否正常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不是电容问题,我想请教大家,75176b通信芯片如何测量好坏,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B:
直流继电器没有吸合的话十有八九是主板挂了

网友C:
测主板上的5V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5v电压正常,主要是面板上有MCU芯片和75176b芯片与主板的75176b芯片进行通信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怎么觉得,主板上有微微的发烫,这个最难修要办段是面板还主板问题,不知所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示波器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办法,这种通信芯片很容易坏吗?

楼主(2021-12-31):
已经修复完成,通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