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3):
 最近在用两个伺服攻牙,但是牙距这个应该怎么在程序实现,以前没做过这个,请教各位,比如设置1.5的牙距,程序是怎么编程!

网友A:
这个应该主要是控制伺服的力矩,控制好力矩保护丝锥不要断,牙距大需要的力矩就大,还有一个螺纹直径也很重要,直径大力矩也要大。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思路,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一个伺服旋转,一个伺服上下移动,

网友B:
我们公司购买的伺服攻丝机,都是一个伺服电机,只负责旋转和速度控制。
攻不同的丝 ,换不同的牙杆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一个思路,牙距应该如何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事情站在人家角度上想问题!不要从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批判!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行程比较远,一个伺服是不够的!

网友C:
这种属于钢性攻丝,动力轴必须和进给轴同步控制,进给轴根据动力轴旋转速度做进给工作,动力头转速X螺距=进给轴进给速度。不过从实际出发用钢性攻丝功能不太好用,我们单位攻丝即使在加工中心上也是用浮动攻丝刀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思路,牙距应该如何编程!

我觉得

牙距*螺纹直径*一个系数=旋转伺服的力矩   螺纹直径越大或者牙距越大力矩就要越大,具体多大要看实际情况然后修正好系数即可

另一个系数/(牙距*螺纹直径)=进给伺服的速度  螺纹直径越大或者牙距越大进给就要越慢,具体速度多少要看实际情况然后修正好系数即可

以上的两个系数应该不同的材料都要有区分,铁板、钢板、铝板都不一样的。既要保证效率又要保护好丝锥。

我本人没有接触过这种攻牙机,这只是我个人想象的,具体合不合理不清楚。

网友D:
攻牙机不是不同的牙用不同的丝攻么,不用自己设置吧

网友E:
牙距指的是螺牙牙槽的大小粗细吧?还是攻丝的孔深距离?首先要把你想要的东西说清楚,究竟是牙距还是孔深?

牙距可以更换不同的规格的攻丝牙杆,执行不同参数的攻丝螺牙工艺,如果只是控制孔深,那就太简单了。使用伺服马达驱动减速机执行上升下降攻丝,直接让伺服马达下降多少距离(旋转圈数)。

网友E:
我们以前的五金厂机加工车间,攻丝直接使用台钻+人工手动上升下降,上下装限位,直接控制接触器让马达正反装。不过它的攻丝材质非常合适这个粗暴的工艺,用钢攻丝杆攻铜合金材质,铜合金材质偏软,主要做气动接驳元件的五金厂。

网友F:
首先你要获得转一圈的进给量,后面变牙距也就一个比值的问题了。

网友G:
一个旋转,另一个力矩控制,随动。

网友H(2021-10-06):
楼主后面解决了吗?我现在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I(2022-07-09):
在?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