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4):
离合器打滑 链轮不转  接到信号  警示灯报警  成本最低的办法  (是plc控制成本低还是低压电气控制成本低)

网友A:
一个接近开关加时间继电器,应该是比PLC低,或者买一个小控制板,几十块钱,接近开关都是需要的。

网友B:
检测链轮输出端转速,可用接近开关,然后这个转速信号与你的系统耦合控制。不要把它单独的看做一个功能,要融入到你的系统里,就没有多少成本问题了,仅仅是一个接近开关的硬件成本而已。

网友C:
这样应该是最低成本了,但是这样不适合高转速。

如果转速高的话要用PLC板。一个PLC板,一个开关电源,一个接近开关,一个报警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是最低成本了,但是这样不适合高转速。

如果转速高的话要用PLC板。一个PLC板,一个开关电源,一个接近开关,一个报警器

这个电路不可靠正好接近开关检测到时离合器打滑链轮不转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E:
直接用接近开关安装在链轮附近,检测链轮顶端,这个数据还 可以用来测速

网友F:
链轮加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常闭点驱动计时器,常开点驱动另一个计时器,2个计时器计时信号到达就报警,

网友G:
在从动轮上装一个速度开关,自带延时功能,而且可调,直接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要用两个常开开关加中继自保,串联中继常开点接通定时器,报警输出串联启动信号后到报警器才可以

网友I:
接近开关接复位。

网友J:
还是买个小控制板,既简单又实惠

用1个定时器,一个可能有纰漏---4楼

用2个定时器,还要找带开闭输出接近开关,or用2个接近开关,成本也不低,配线不少

安装轴上的测速开关,安装比控制板方案难些

用9楼方案,有回到用1个定时器瑕疵上

8楼方法,要不要中继的命表情,成本还不低

最优方案,2楼---利用现有控制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是买个小控制板,既简单又实惠

用1个定时器,一个可能有纰漏---4楼

用2个定时器,还要找带开闭输出接近开关,or用2个接近开关,成本也不低,配线不少

安装轴上的测速开关,安装比控制板方案难些

用9楼方案,有回到用1个定时器瑕疵上

8楼方法,要不要中继的命表情,成本还不低

最优方案,2楼---利用现有控制系统

用9楼方案,有回到用1个定时器瑕疵上。

对有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如果正好停在复位时,会如何?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抠门也要合理,哪怕错一次都麻烦

网友I:
撇开常用的PLC,MCU(调整方便),回忆数电:

接近开关
+CD4538(沿触发!Q~输出接时间继电器RESET,且Q~的t>时间继电器设置时间)
+时间继电器
+声光蜂鸣器。

解决这:
用9楼方案,有回到用1个定时器瑕疵,正好停在复位时。

网友J:
回复 网友I:
CD4538?你的意思让楼主用芯片搭电路

如果CD4538是成品定时器?,能设置只接受沿触发定时器,倒是解决办法

网友B:
假设楼主真的会搭电路的话,那这事的成本就没有很多了,毛八七的事。

接近开关,作为链轮输出轴转速检测
4538双单稳态,可以搭一个简易的F/V变换电路,输入是脉冲,输出是电压
324集成运放,搭一个比较器,当单稳态输出有电压,比较器输出为0,反之,当链轮输入端打滑,输出没有脉冲时,单稳输出电压为0,比较器高电平。

由此,能花多少钱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假设楼主真的会搭电路的话,那这事的成本就没有很多了,毛八七的事。

接近开关,作为链轮输出轴转速检测
4538双单稳态,可以搭一个简易的F/V变换电路,输入是脉冲,输出是电压
324集成运放,搭一个比较器,当单稳态输出有电压,比较器输出为0,反之,当链轮输入端打滑,输出没有脉冲时,单稳输出电压为0,比较器高电平。
由此,能花多少钱呢?

没叫他用3极管(带负载)已很克制了
否则,时间继电器都能省。。。。。。
4538的带载能力?回头查查。。。。。

网友I:
Output?Current VDD?=?10V,?VO?=?9.5V VIL?=?VSS  (Typ)?2.25mA
              VDD =?15V,?VO?=?13.5V                   ?8.8mA

从来未试过直接带,真没记。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其实楼主的问题,对于有专业基础的人而言,非常简单也很省钱。方案很多的。而没有专业基础,那就不好说了,只能买现成的东西了。

网友K(2021-10-28):
回复 网友D:
不检测链轮,在链轮所驱动轴的另一端加入螺栓 接近开关检测开关可以不 链轮打滑或者链条断开时  接近开关有二种可能 一、检测到螺栓,接近开关闭合  二、没检测到螺栓,接近开关断开

网友K:
不用plc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