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4):
求助:只能在初次下载程序后,第一次使用上沿调用SP_SOCSND指令才能正常完成,再次使用上沿调用,不能正常完成,完成标志位的第一位甚至都没有一个周期的置高,错误故障代码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只能在初次下载程序后,第一次使用上沿调用SP_SOCSND指令才能正常完成,再次使用上沿调用,不能正常完成,完成标志位的第一位甚至都没有一个周期的置高,错误故障代码也没有。
程序发出来,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