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这样接线

楼主(2020-12-14):
    变频器主电容550V正负极两根线,一根绕一圈,一根穿过。为何?请高手指教

楼主:
变频器主电容550V正负极两根线,电流霍尔传感器。一根绕一圈,一根穿过。为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负极过一次,正极过2次,正负各一次互相抵消,剩下就是正极的电流

楼主:
三楼讲的有道理,不明白干嘛这样。这样有什么优点?单根正极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