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4):
第一次写入程序用编程口通讯,可以通讯正常。但是断电后再上电触摸屏显示没有通讯。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刚开始学习使用,请帮忙指教

网友A:
触摸屏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网友B:
FX3U用的自带RS422的编程口还是扩展的BD板与屏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通讯参数怎么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用的自带RS422的编程口还是扩展的BD板与屏通讯的?
自带的编程口通讯

网友C(2021-04-12):
我也是相同问题   怎么也通讯不上。请问楼主后来是
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