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开关电源启动电路稳压管

楼主(2020-12-14):
今天维修一台康沃变频器,开关电源的K2225击穿,2844电路,输出快恢复二极管击穿,启动电路的稳压管烧断不知道型号换的18伏IN4747
在更换所有电子元件之后电路起振,输出电压也正常,然后上机接负载运行,刚运行2-3秒直流母线接触器跳开,真个开关电源电压下降,之后2-3秒又自行恢复,想了半天找不到原因,最后把启动电路2844的7脚和5脚之间的稳压管IN4747换成IN4746,换成16伏的,启动就正常工作了,这个稳压管降低之后怎么就好了呢?没搞明白

网友A:
关键二个字,电容,你换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伏100微法两个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