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施耐德atv12变频器串口调试软件起停控制怎么写?(20201215)

楼主(2020-12-14):
本人新学串口调试软件通讯控制变频器起停操作,现在变频器通电显示nst自由停车状态,我看了通讯手册很难理解啊!写了一一个01 06 2135 0006 13FA发送能让变频器从nst状态变为rdy准备状态,但起动写了很多都没成功,恳请各位前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ATV31 应该类似吧,
实际工程,都是用IO端子启停的,通信给速度,反馈电流等等,很少见用通信启停的,特别是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V31 应该类似吧,
实际工程,都是用IO端子启停的,通信给速度,反馈电流等等,很少见用通信启停的,特别是RS485.
非常感谢您,说明书和31差不多的我学习了就从起停给定频率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V31 应该类似吧,
实际工程,都是用IO端子启停的,通信给速度,反馈电流等等,很少见用通信启停的,特别是RS485.
能否麻烦您写个31的起动和给定频率的的串串?让我借鉴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额,没有,
我调试EtherNET/IP测试过按流程可以启停变频器,CAN一样,
EtherNET/IP没找到手册,我参考CAN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没有,
我调试EtherNET/IP测试过按流程可以启停变频器,CAN一样,
EtherNET/IP没找到手册,我参考CAN搞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回答。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还是专业人士解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非常感谢您,现在是状态字是16#**50时我命令字给0006状态字变为**31,面板由nst变为rdy再给命令字0007状态字变为**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面板任然是rdy状态不变,再给命令字16#000f状态字不变为**37,面板还是rdy状态,就是启动不了!到超时就报警了,在发0080也能通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还是一样!
OPL设置为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还是一样!
OPL设置为NO
感谢感谢,有时间再试下,成功与否及时反馈。

网友E:
搞通讯控制,要彻底了解该设备的底层通信协议,才能灵活应用,否则你复制一条指令即使会动作,帮助也不大。
起始码,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值,检验码,结束码这些搞懂了,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相互转换搞懂了才好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通讯控制,要彻底了解该设备的底层通信协议,才能灵活应用,否则你复制一条指令即使会动作,帮助也不大。
起始码,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值,检验码,结束码这些搞懂了,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相互转换搞懂了才好试验。
感谢指教,我用的modbus的rtu模式,没有起始和结束码!进制转换校验都是用工具完成的!感觉还是变频器哪里有没设置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状态字为16#**50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6,
当状态字为16#**31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当状态字为16#**33时,给命令字写入16#***F,
即可完成启动操作

当状态字为16#**37时,给命令字写入16#0007,
即可完成停止操作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还是一样!
OPL设置为NO
前辈您好,我opl设置为no还是不行!状态字在0233时我写了个非法的控制字FFFF面板由rdy变为fst了!能从返回的故障码里判断问题吗?

网友E:
我今日用1.5kw的ATV312试验,用modbus调试软件可以控制开停,调频,读取运行频率等。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通道改为分离,给定和控制均改为mdb,输出缺相关闭,通讯故障关闭,其它1-9600-8E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日用1.5kw的ATV312试验,用modbus调试软件可以控制开停,调频,读取运行频率等。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通道改为分离,给定和控制均改为mdb,输出缺相关闭,通讯故障关闭,其它1-9600-8E1。
非常感谢您,我有空再试下,通道分离我改过,给定和控制没改mod,其他我是1-9600和8n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日用1.5kw的ATV312试验,用modbus调试软件可以控制开停,调频,读取运行频率等。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通道改为分离,给定和控制均改为mdb,输出缺相关闭,通讯故障关闭,其它1-9600-8E1。
通讯故障我也没关闭,另外你是1.5的变频器带多大的马达?我550瓦变频器马达180瓦的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E:
你要通讯控制变频器,但变频器给定和控制都不指定modbus,真不明白你是什么思路。
我的1.5kw变频器带1.5kw电机,频繁短时正反转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通讯控制变频器,但变频器给定和控制都不指定modbus,真不明白你是什么思路。
我的1.5kw变频器带1.5kw电机,频繁短时正反转工作。
不好意思!说错了,给定和控制改了mbd的!我有空再试试反馈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通讯控制变频器,但变频器给定和控制都不指定modbus,真不明白你是什么思路。
我的1.5kw变频器带1.5kw电机,频繁短时正反转工作。
非常感谢您,上次又按您说的重新设置了变频器,现在能通讯起停了,面板电位器给定频率,或端子起停通讯给定频率改变频率,就是不能通讯起停加给定频率,无论通道设定成隔离非隔离!总体又前进了一步,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F(2022-11-0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楼主最后发现ATV12通过MODBUS控制启停和写入频率这一问题的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了,ATV12在ETA状态为#16xx33的时,要先给2136寄存器写入一个频率,然后再给CMD#16000F正转启动命令,这样就可以正转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