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三菱3U系列PLC怎么能利用PID指令来控制加温,比如设定10小时成线性从0加温到400度?PID基本操作我会一点,怎么才能用时间成线性加温呢?最好有梯形图,或者帮忙出个想法,小弟新手,大神帮帮忙
我是利用3U-485BD监控温度,FX3U-4DA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控制加温(控制蝶阀开度,开度大输出燃气就大),这些都弄好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PID指令来完成10小时线性加温。

网友A:
10小时400度,3分钟2度,每三分钟把设定值加2度,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B:
PID不是这样用的.当你的SP值与PV值相差很大时 输送会达到10V 你的阀位会全开的.不用10小时就升到了预设温度.当接近到目标温度时.阀门会开始关小开大 关小开大 自动调节. 西门子PLC 蒸气热水温控我这产做过.可以控制的很好.但不会是线性的往上升.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用PID指令达成,唯一需要调整的就是设定值需要随着加热时间程序自动修改。PID指令的SV值更改后需要重新启动该指令才能够执行新的设定值。

网友D:
按一楼版主的说法,3分钟2度,180秒升2度,每秒1/90度。
每秒取一次温度值,当前温度值减去上一秒的温度值,得到△t。把这个△t当成PID的输入值,设定值就是1/90。输出值就是经过PID调节的每秒温升,这个值应该接近1/90。

每秒取值可能因为△t太小,造成PID振荡,可以改成10s、20s、30s取一次,设定值就成了1/9、2/9、3/9。

到达设定温度以后,就得转换成普通的PID控制。

网友A:
温度控制最好还是给温度控制器去做,温控器控制起来就非常方便了,有自整定功能,基本不用什么调试。PLC或者触摸屏这边与温控器通讯,温度设定值和实际值在触摸屏上显示。现在的温控器基本都有MODBUS,FX3U虽然要加模块才支持MODBUS,但一般触摸屏是支持的,可以让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成本上价格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线性加温不好搞,已同客户沟通,直接加温,保持在设定温度多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