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要读取4路气路的的值 精度要求比较高 怎么选PLC和触摸屏 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这个和你的传感器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4路气压对应模拟量?对应的量程是多少,要求的模拟量精度要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模拟量 气压2MPA 能不能精确到KPA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还用选高精度的气压传感器

网友C:
KPa精度也不高啊,只要检测能达到采集处理都不是问题

网友D:
2M是不是最大量程,如果是的话,2M=2000K,FX2N-4AD就可以了。

0-2M对应变送器出来的0-10V,4AD的分辨率是2000,在PLC里面刚好一个数就是1KPA。

网友E:
2MPa分辨精度KPa,分辨率才2K,一般PLC的模块分辨率都是4K或者更高(有些品牌的早期模拟量模块的模拟量分辨率是8位=256,不过这些都是很早就淘汰的低价产品,早就淘汰你也没法买到了)。目前在售产品最低都是12位(12位分辨率是4095)分辨率。所以PLC方面不存在问题,只要购买的气压传感器分辨精度不低于12位就行了

网友F:
你如果不考虑工作效率的情况下,推荐款OMRON CP1H-XA40DT-D     本体自带4入2出模拟量,价格2K多点

网友G:
传感器精度有达到的话,PLC方面不是问题;

网友H:
读流量 还是压力值?

网友I:
小型机用欧姆龙的CP1H系列,模拟量精度高,12000的分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