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屏与三菱3u通讯问题

楼主(2020-12-15):
求救,望高手指点下,施耐德屏用485 com2口,与三菱3u如何设置,通讯几次都失败。

网友A:
三菱用哪个口,电缆是触摸屏厂家配置好的吗?

网友B:
看I/O管理器那里是FX2NCPU,而实际是FX3U,应该是用不了的,威纶通里面FX2N与FX3U是分开驱动的

网友C:
通讯连线对了?
硬件指示灯什么状态?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观察细致!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看的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