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昨天聚餐,我随口问了我的两个朋友:你们觉得客厅有装双控开关的必要吗?

小邓认为客厅空间比较大,双控开关相对于单控来说更加方便,可以在门口安装一个,另外一个安装在卧室的方向,这样无论是回家离家,回卧室出卧室都很方便。

而小林却认为客厅大的话现在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以实现双控开关的功能,固定的双控开关反而限制了灵活性,另外线路也比较复杂,维修安装也不方便。小客厅则完全没必要。

到底应该听谁的呢?

网友A:
传统的选第一条,及时断电而不是待机状态;智能双控一般都是待机触发唤醒

网友B:
遥控开关可以考虑。

网友C:
建议安装双控开关,改智能把线短接即可。智能改双控那就头大了。

网友D:
有钱就上全套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没钱就上普通家居解决方案,根源就是烧钱多少的问题而已。

网友E:
楼上楼下才要

网友F:
天猫精灵,小爱同学,都可以语音操控,而且还带面板触发,86面板.

我客厅大灯就原装的,一根零线,2根火线.

大灯很少开,平时开的筒灯,亮度均匀

网友G:
看布局来定

网友H:
感觉智能的,带led的,都费电.主要是一直得连电,微功耗还是做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都可以装,不过现在智能开关真的好用啊

网友I:
各有利弊  高大上的就智能  普通大纵的双控  看需求

网友J:
客厅门口和卧室门口这两个地方装,要不然冬天裸奔到门口关灯很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