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的plc呢作为摆设用的

楼主(2020-12-15):
看看人家的。plc处于停止状态,传感器的线都没有接。 几万元的柜子摆设用的。

网友A:
节能环保有时候是有点糊弄,不过正常cpu要运行的,可能不知什么原因导致cpu停机了,又没人管。。。d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故障没处理吧

网友C:
但凡和民用建设挂点√了,这种奇葩现状简直是层出不穷。我记得还有柜子,直接线都不接,到现场接,然后一上电就把CPU整挂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故障没处理吧
好几年都这样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也太不上心了!

网友E:
这些可能只是为了当时某一要求秀一下数据化而弄得,后面就没人看了,比如为了申报什么智能化,数据化管理,上几个类似项目,等领导验收完就摆设了。

网友F:
走关系进来的设备,能通电显示就行了。
至于接线调试运行,跟进节能效果,这些都需要技术人员的人力成本,出了问题还容易留把柄,极易造成扯皮,危及关系网内的领导职务,通过关系网内部打个招呼就省了。

网友G:
这个我见过国营企业不少机器人摆在堆放杂物的位置十几年,都是新的还没有安装

网友H:
咋看出传感器没接线?
半拉子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咋看出传感器没接线?
半拉子工程?
顺着桥架找到了。

网友I:
这算小的啦.
以前听同学说,国家要上新能源汽车,于是做一辆,请专家,通过验收,然后卖出去,然后又卖,反正就一辆,永远卖,当然没有真敢用的,于是每卖一次,国家给补贴一次.
前一段,又参加个项目,也是能源补贴岸电.说白了就是船修的时候不能开柴油机,用岸上的电,加上变压变频供电,这套变换的就叫岸电.结果听说有人搞了,通过验收,国家补贴完,后来有人想去看一下怎么做,结果直接领到一角落,努,那躺着的就是.

网友J:
估计就是为了项目验收一用,验收之后随便这样。

网友K:
钱到手了,还管能不能用,不能用最好,下次又有项目了

网友L:
曾经见过一个水处理的车间 .用了8个S7 200  224和4个S7 300  315还有几个模块然而实际控制只是十几个磁阀 和水泵 .仅此而已.这个项目800多万.你自已去想里外有多黑乱.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曾经见过一个水处理的车间 .用了8个S7 200  224和4个S7 300  315还有几个模块然而实际控制只是十几个磁阀 和水泵 .仅此而已.这个项目800多万.你自已去想里外有多黑乱.
这个还没有那么狠。70 80万左右的电气预算。

网友M:
单台设备不算啥,经历过的某项目为了节能减排上的,某些人成绩拿到手,建完、试车之后闲置,又是因有些人怕担风险,设备不转绝对没事故。

网友N:
有时候就是需要摆设

网友F:
有两种,一种做一个假象,捏造假象工程来捞利益,比如最近的武汉泓芯;一种是真实的工程中铺张浪费捞利益。
实际上最怕的就是这样,又有真实的工程需求,但是监管漏洞多多,漏洞甚至连堵都不假装堵一下,当然,怎么堵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