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系统中一个4口模拟量输出的EM232现有1个口没有输出,没有备件更换,但找到2个2口的EM232,请问更换上去能不能直接使用,还需要进行什么软硬件的设置吗?

网友A:
不超出总模块限制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先接上去试,不行再把程序读出来重新设定一下,主要就是AQW对应的地址;

网友D:
没有超过8个模块,装上去就可以用,地址可以在在线状态下  PLC----->>>>信息  里面查看各个模块的地址

网友E:
直接加一个模块,把坏的地址更改为新增模块对应通道地址即可(新通道模拟量参数跟原模拟量参数设置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有机会停机时试试看再说

网友F:
如果硬件系统允许再添加一个模块,5楼工作量最少

网友G:
地址分配一样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