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5):
如图,宏有多种表达类型。
请问,建立这样宏(多种表达类型)的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A:
使用宏项目,在不同的宏上框上宏边框,宏边框指定同一个路径,名称,但表达类型指定为不同的;然后统一生成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