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听客户说他那有一台5.5KW的小变频器,说有频率但没有输出电压。还没有拿回来,也不知道还修不修。我好像以前修过一次,就是驱动光藕的5V供电消失。以后就再也没修过这种故障。但我想先做个维修准备,好像是这个故障范围较广。首先应该是驱动板故障率偏高,面光藕同时损坏的可能性较少!那么牵连的部位可能还有主板、排线、IGBT的母线供电等。其它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大家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吗?求分析。

网友A:
参数不对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MCU输出的六路脉冲与驱动光耦之间有一个接口芯片,该芯片的供电消失,或者是芯片损坏也会出现您说的故障现象。

网友C:
我还遇到过英威腾小功率变频器单纯的六路输出光耦全坏的呢,有频率上升显示,就是没有输出。这种故障的概率应该很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客户说他那有一台5.5KW的小变频器,说有频率但没有输出电压。还没有拿回来,也不知道还修不修。我好像以前修过一次,就是驱动光藕的5V供电消失。以后就再也没修过这种故障。但我想先做个维修准备,好像是这个故障范围较广。首先应该是驱动板故障率偏高,面光藕同时损坏的可能性较少!那么牵连的部位可能还有主板、排线、IGBT的母线供电等。其它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大家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吗?求分析。
我昨天还遇到类似情况 能调频率 没有功率输出  国产变频器却一个中文没有 都是他妈鸟文 不认识 咨询厂家 深圳一家脑残电气公司产品  说是启动信号没有 启动灯没亮  改端子启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