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的定时器,触摸屏如何方便的设定秒和分钟?

楼主(2020-12-16):
如图,想在触摸屏直接设定定时器秒,必须乘1000,才能实现,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要程序计算,直接输入12秒,到定时器的PT中开始计时呢?或者是1200的定时器有没有秒计时的。。。通过触摸屏直接设定秒就行。。。

网友A:
没有,不麻烦。给你秒的,你下次提出年的。

网友B:
有一些触摸屏上直接可以进行通道数据处理的。。在屏上设定乘以1000的。。

网友C:
HMI上输入IO域直接设置3位小数就行了

网友D:
我用欧姆龙都是触摸屏输入浮点(精度是小数点后一位),然后浮点转成定时器需要的值.
当然,简单的*10倍也可以,但是有时候做限制范围好像比较麻烦,

楼主:
帖子要有始有终,答案在上图,触摸屏变量里设定线性关系就可以了,1000是秒,设置60000是分钟设定,希望后面有像我这样的新手,可以参考下,避免走弯路。
谢谢各位前辈的参与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老师笑话了,不好意思,菜鸟一枚,搞好了,具体设定图和程序在上面,希望后期的菜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始有终的态度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