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作者:广州郡控王工

1.高压测试仪
在工业设备维修中,高压测试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检测,耐压指标是半导体器件一个重要指标。小到电容电阻,三极管二极管,大到IGBT模块,SCR功率模块等等……!也别以为维修代换件需要测耐压参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电器设备,耐压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耐压测试仪,就是检测和分辨各种物品的耐压值,得到可靠的标准参数,只要和3c产品相关的生产线,就必须有耐压测试仪设备,而仪器维修也是我们搞工控设备维修的技术人员需要理解的一部分。只不过仪器维修的标准更高一些,要达到与质检部门认证标准一致。
高压测试仪器我国也有很多厂家生产的,技术指标也不错,但是在耐用度和精度方面和进口仪器还是有差距的,同样功能的仪器,放开价值不谈,价格相差就好几倍。高压测试仪分交流和直流,测试元器件的一般是直流耐压,生产线上的一般采用交流电压测试,一般耐压值都是正常供电电压的n倍,这个是有行业标准的。
日本tsuruga鹤货dc8825耐压测试仪

高压测试设备原理是这样的,取一个标准供电电压,这个电压一般分两路,一路作为开关电源,提供工作电源。一路经控制电路到调压变压器,调压变压器输出的电压,进入升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的线性也是有要求的),从而得到需要的高压电压。耐压测试仪电压较高,一边都在几千伏到几万伏之间,电压虽然高,但电流较小,一般在几毫安至一百毫安,但已经很危险了,测试时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日本菊水KIKUSUItos系列耐压测试仪

2.怎样维修高压测试仪
高压测试仪在市场上的保有量其实非常大,我接触的生产线来看,使用最多的还是日本品牌,其中菊水KIKUSUI和tsuruga鹤货的较多,比如kikusui菊水的tos系列,tsuruga鹤货的ac/dc85xx系列,meiko的示波器型的也有,但很少,以前三洋提供的生产线上就是,原理相同,但维修要复杂得多。
   tsuruga鹤货的东西,在国内生产线上,除了耐压测试仪,电阻仪市场占有率也很高,产品如MODEL 3665系列等。电阻测试仪东西不大,但技术含量却很高,这东西主要是测量精确度。
日本tsuruga鹤货model3565电阻仪

  日系的产品在市场上较多,倒也不全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其控制系统做得简单,好调试,输出精度高,皮实耐用也是关键。以tsuruga ac8525来说,四种独立的测试模式,可以根据使用场景组合出各种测试方案,测试多点逻辑组合,测试顺序互锁,远程交互控制这些功能都很完善。如果你足够了解功能,硬件接口已经完善,现场只需简单调试就可以设定你想要的功能。
  从技术角度看,高压测试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真正维修,有几点还是不容易搞定:1.输出电流电压检测,也就是常说的反馈,这个关系到测量精度,特别是电流精度,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电流不准会报废很多产品的。修仪器的元器件,尽量用原装正品的,包括元件的尾缀,小电阻嘛,最好用村田的(我自己用这个……;2.逻辑控制端口,这个部分因为和外围设备连接,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电气部分。检测的时候最好倒推三步,将控制点尽量向后确定。3.按键故障,按键由于常常切换,使用,容易出现接触不好的问题,这些元件不要逮着就换,应该先清理,一般先高压气压清洁,用高耐压、油性的清洁剂清洁,尽量不用酒精和天那水。
日本三洋生产线上的meikou 电涌高压检测仪(带示波器屏那个)。这东西好久没修了,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图片,保存的图片很多都是局部的,有一张现场整体图片,就发了上来

网友A:
楼主高手,除了工控,仪表也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觉涉及的领域狠广阔,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