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直接16-18V加在Vcc端省多少事。

1、从直流母线端得到16-18VDC不容易取得?---可以用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稳压的办法么!
2、芯片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母线处大电阻降压得到的16-18VDC变化大,不易使芯片启动?---用1中的办法么!
3、一旦负载加重或出现短路,芯片能够立即停振,保护方便、快捷?---有很多种保护电路可供选择!

只要有反馈环节的电路,相互牵制,互为正常工作的前置条件,维修太麻烦。。。

网友A:
在正常工作时,Vcc电压由谁供给都可以,无论是母线降压还是开关变压器反馈。

不过需要考虑一种特殊情况:UC3844电源初始上电时,此时所有反馈都不准确,无法保证电源与系统的安全。

这时常见的母线降压缓慢给UC3844供应Vcc的优点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供能慢,只能保证UC3844极短时间的震荡与输出,如果没有另一路供电,UC3844会“打嗝”!!相信大家都遇到过。
鉴于此时UC3844处于这种间歇工作状态,如果后级有故障,极有可能会表现出来。
然后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B:
直接从母排供电,也可以吧 ?
可以改下电路测试下看看情况。

网友C:
维修可调电源还可以不是很难,关键是要对开关电源熟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16-18V加在Vcc端省多少事。

1、从直流母线端得到16-18VDC不容易取得?---可以用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稳压的办法么!
2、芯片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母线处大电阻降压得到的16-18VDC变化大,不易使芯片启动?---用1中的办法么!
3、一旦负载加重或出现短路,芯片能够立即停振,保护方便、快捷?---有很多种保护电路可供选择!

只要有反馈环节的电路,相互牵制,互为正常工作的前置条件,维修太麻烦。。。

隔离!
芯片一般在高压侧有连线(推MOS)。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没有办法隔离,因为有启动电阻。
是不是 ?

网友E:
首先,384X芯片是功率驱动型芯片吧,它需要一定的输出电流。
1.起动电阻“由于供能慢,只能保证UC3844极短时间的震荡与输出,如果没有另一路供电,UC3844会“打嗝”!!”
2.将直流母线的500多伏电压,通过电阻降压至16-18V,电阻功耗大、发热大,电路效率低,这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
总结:起动电阻由于阻值大,不能提供芯片的正常工作电流,如果将起动电阻阻值换小、功率换大,那么电阻个头大、功耗大、发热大,效率低。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也就是说,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效率低,损耗大,不合理。

网友F:
300V ---800V ,你算算芯片工作时电阻和稳压管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