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求大神指点,我的台达PLC的寄存器D156是读取仪表内部数据得到的ASCll码转换成16进制得到的数据,我想把这个16进制数缩小10倍,我用FLT和DFLT指令来转浮点数后出来了的数据都不是我想要数据,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想要的数据是什么?

H2553十进制是9555,你看看D164的十进制是不是955.5。

网友B:
看到你最后的除法指令用到K10,是不是错了
首先声明三菱用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我想要的是D160里面的数值也是2553,请问这样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156是16进制的H2553,仪表显示的数值255.3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仪表读的数D156=2553,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如果是16进,那么程序没错H2553浮点后是H46154C00,F9555.000 在你提供的表上有显示
如果是10进,就要先转成bin,在浮点,再除K10,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F255.3000

我认为仪表上显示的255.3是10进制

你是不是要在组态或触摸屏显示?
如果这样没必要在PLC里做这个工作,直接在屏的软件上做

前边说到K10,是因为不熟悉台达,包括三菱,对浮点运算要不要注意进制。
欧姆龙的必须注意进制,而且必须先将常数转成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56是16进制的H2553,仪表显示的数值255.3

我的感觉你这个仪表应该是无协议通讯的,PLC用了RS指令,如果是这样的话PLC读回来的数据应该用HEX指令把ASCII码转成HEX并且M1161=On,M1161=On表示是8位模式,然后再进行计算。

比如仪表上的显示是255.3,PLC读取出来的ASCII码是 2 5 5 . 3,占用了5个寄存器,假设是D11-D15

用HEX指令转换后变成十六进制的 2 5 5 3,假设是D21-D24 ,“.”不用转换

然后再相乘相加,就是用D21*1000+D22*100+D23*10+D24

也就是2*1000+5*100+5*10+3=2553,再把2553转成浮点,再除以10就等于255.3。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2*1000+5*100+5*10+3=2553,再把2553转成浮点,再除以10就等于255.3。”

台达软件未能模拟
这个2553FLT后可能得到的还是9555.000
(参见楼主提供的图片中,D156,D160,D164=446EE000)

用三菱软件模拟过,将2553选为10进得2553.000
选16进得9555.000

这个显示是不是很像楼主提供的

用欧姆龙软件模拟,2553得9555.000
2553bin后为09F9,再FLT得2553.000

按10进运算

按16进运算,注意D64内容=446EE000

所以我认为这个2553是BCD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果然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按照你的方法试了,PLC读取回来的数据还是ASCLL码,一样需要转换的,不能直接乘!

楼主:
感谢中华工控平台,也感谢关心和帮助我的帖友,表情愿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进步表情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欢迎!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读取通信数据已经基本成功,正数数据对了,但是仪表有时显示的是负数,请问LC读取回来的ASC码的“+”“-”号怎样才能加到浮点数数据最前端?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 只是碰巧,借它山之石敲了一下门,还真敲开了

网友A:
ASCII码的“-”号,十六进制是2D,十进制是45,用一条比较指令,当这个寄存器等于45时,就用0减去读到的数,这样就是负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读取通信数据已经基本成功,正数数据对了,但是仪表有时显示的是负数,请问LC读取回来的ASC码的“+”“-”号怎样才能加到浮点数数据最前端?
抱歉不清楚LC是啥,猜测是台达的PLC型号

仪表显示的内容应该是10进制,or BCD,因为是给操作工看的。
具体LC读取的是不是ASC?

前边说按我的方法解决问题,我目前不清楚用的那种方法,望能发上程序参考

现在LC读上来的数据是式样?请提供几个式样,包括负数的

数据组成就是要单独读上+ -标志,遇到—标志数据将最左为置"F",或最左位置“A”,看数据组成形式而定,再FLT。
也可能数据就带“F”/“A”

具体参考仪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下又有思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思路了

网友B:
哈哈 将完整解决方案释放交流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