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通讯线改造

楼主(2020-12-16):
我们常用的SC-09数据线不耐用,所以我没得办法找来一根威伦通讯三菱的线剪断,按照下面的接线图,再买一个USB转485,就可以用了,通讯测试没有任何问题。图中的颜色是我根据自己数据线标出来的,实际颜色自己测量一下

网友A:
通讯线还有什么不耐用的 普通的SC09 用了10几年也没有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经常坏,灯就没了……

网友B:
一条力特的USB转232线,加上一条SC-09,用了差不多10年了。

网友C:
买的水货吧 ,质量不行
06年调试三菱Q系列 用的是打印机方口USB 线, 领导开始买的5块一根的,细的很,用3回就连不上plc,,后来买了15块的,带屏蔽层带磁环,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D:
楼主跟我做的通信线 一样 USB口转接信号线

网友E:
我天天用,也没把三菱的下载线给用坏过,只能说你原来用的质量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这样使用的,不过SC-09也不耐用,一年一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还有什么不耐用的 普通的SC09 用了10几年也没有坏过。
我的线也比较耐用,这么多年就坏了一条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你买的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买的质量不行
淘宝买的,就是普通的SC-09,一天用好几次呢

网友G:
爱惜点用,尽量不带电插拔。5年是最少的了

网友H:
我的也是改造的,用十几年了。

网友I:
我也照楼主的接线该下子试一下。

网友J:
没有那么容易坏吧,除非买到水货,还有就是使用习惯。

网友K:
我现在玩PLC少了
手头上通讯线有6条,虽说很少用但是还得留着!

网友L:
自己电子市场买元器件,自己焊用起来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看看,http://www.fourstar-dy.com/view.asp?id=15
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真厉害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一条力特的USB转232线,加上一条SC-09,用了差不多10年了。
我现在用的是优越者的USB232串口线,在线监考不稳定,有时候通讯没问题,下载时老是报错,楼主有没有不转串口,sc09下载线推荐呀!现在网上同一种线好多个档次,看到人眼花缭乱

网友C:
回复 网友M:
找FTDI232 芯片USB转232,

网友N:
这个,我的数据线是带光电隔离的,很久不坏(12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看看,
http://www.fourstar-dy.com/view.asp?id=15
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
也没有多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一条力特的USB转232线,加上一条SC-09,用了差不多10年了。
我现在用的是优越者的USB232串口线,在线监考不稳定,有时候通讯没问题,下载时老是报错,楼主有没有不转串口,sc09下载线推荐呀!现在网上同一种线好多个档次,看到人眼花缭乱
USB-SC09,多年前用过,不稳定,后来就没用过了。关键你要搞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是USB转串口的问题还是串口下载线的问题?

网友O:
我的用了7年,去年换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一条力特的USB转232线,加上一条SC-09,用了差不多10年了。
我现在用的是优越者的USB232串口线,在线监考不稳定,有时候通讯没问题,下载时老是报错,楼主有没有不转串口,sc09下载线推荐呀!现在网上同一种线好多个档次,看到人眼花缭乱
USB-SC09,多年前用过,不稳定,后来就没用过了。关键你要搞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是USB转串口的问题还是串口下载线的问题?
感觉应该是优越者这种USB串口线不稳定吧!以前有一条力特,但是断了一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