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软件WINCC6.2SP2升级为WINCC7.5版本,项目如何从低版本升级高版本?
用项目移植器,貌似不能实现,求指点。。。。。。。

网友A:
直接打开有些乱码修改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了,会报错。

网友B:
个人感觉很困难,如果项目不是很复杂还是自己做新的吧。另外也可以上西门子官方网站论坛找找答案。

网友A:
用7.0的先打开看看 处理下再用7.5的试试。

网友C:
6.2到7.5中间最好多几个版本过度下
比如7.0 7.3……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报警记录里面的文字都乱码了。还有画面上有些文字也是问号,还有最重要的脚本不能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D(2022-01-03):
7.2中转下。

西门子官方视频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