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6):
请教一下,西门子的PLC选型,现场有顶上有64工位,每3工位有16个输出点.生产线上有64工位,每工位有7个输入点1个输出点.另加的4台专机,每台16点输入,8点输出.想使用分布式I0,请问那一种比较价廉稳定.选什么样的CPU,1500 1200? PN总线还是ASI总线

网友A:
CPU肯定1500了,远程IO建议用德克威尔的一体式Profinet总线IO模块,8点到32点的都有,体积又小,价格也不贵。

网友B:
1200加S7-200smart加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肯定1500了,远程IO建议用德克威尔的一体式Profinet总线IO模块,8点到32点的都有,体积又小,价格也不贵。
这个厂家的您用过吗?稳定吗?1500能带多少个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加S7-200smart加路由器。
smart当从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加S7-200smart加路由器。
smart当从站?
是的,下午吧,给你发张照片,目前就有运行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加S7-200smart加路由器。
smart当从站?
是的,下午吧,给你发张照片,目前就有运行的系统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目前在运行的电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目前在运行的电柜。
smart不用编程,直接做从站吗?我可能要几十个smart

网友C:
这种以前 300流行时就是 用DP接口模块做从站 直接组态就可以.现在都1500了 .唉 .也没有用过 现在用三菱.

楼主:
我平时也用三菱,但这次业主指定要西门子,没办法。将近800个数字io

楼主:
现在分配一下有40远程io从站

网友D:
这么多从站,1515+ET200SP

楼主:
et200体积挺大的,没空间装,

网友E:
这么多点位,注意一下CPU的程序容量

网友F:
程序太大,1200可能满足不了

楼主:
要上1500了吗?这么多从站

网友G:
1200加Profinet走总线I/O,之前用过I/O模块用的是国产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写FB啊,相同工站调用一个FB,1200完全能满足,以前我将近一百个工站1200还不是一样写

网友G:
回复 楼主:
1200加国产远程I/O也能满足,干扰这块连接线和插头买好点就行

楼主:
1200能带40来个从站吗

网友H:
800点,超过小型机点数限制了,上中型机吧,西门子S7-1500系列吧,空间不够加电箱,电箱这点钱跟中型机的单价对比,简直就是小巫。

网友E:
这么大的系统,如果不是对成本有苛刻要求,还是用1500比较合适

楼主:
那就1500,对方现在还没有同意用国产的pn模块,还在磨。像et200体积大,没有空间装,现场留的放分线柜的深度只有100mm.不到

网友I:
必威ASI你值得拥有。

楼主:
asi要近80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