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鸡何用宰牛刀

楼主(2020-12-16):
又一个PLC控制被取消
就是一个1.1kw稳压泵一用一备

网友A:
简单的典型的继电器系统,其实没有PLC更清晰合理。

楼主:
实际上电接点压力表三个接线端子就够了 这里用了快四十节却看不出应该接在哪里 大手去了也白搭 (拆)
通电测试一次成功

网友B:
哈哈,连成的柜子

网友C:
确实多余,如果没有模拟量,通讯,运动控制这类需求的完全不需要PLC

网友D:
既然已经配好了,不管怎么说都比纯继电控制好,除非程序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D:
有了牛刀何必要用指甲刀!

网友E:
能正常使用就没有必要拆除PLC改变原来设计。

网友F:
如果修改功能,还是PLC方便快捷,
如果没问题,我可能会保留.

网友G:
有PLC的话,控制方便点

网友H:
如果屏PLC还是好的,可以在其他地方挣超值利润

网友I:
PLC确实是以后的方向,物联网,至少可以预留扩展功能不是?

楼主:
消防设备是不建议用有源设备控制的

网友J:
消防的不懂,估计都是为了多收钱,才弄的高大尚

网友K:
只想说,如果客户距离远,需求不明,还是搞个PLC,不然回路要改死人

网友L:
配上这些东西才高大上  好报价嘛

网友M:
消防设备,不太了解行情!

网友N:
只有继电器、接触器,报价有限。

网友O:
回复 网友C:
看PLC上应该是用了2路模拟量的

见过很多自动化后期都是多功能座椅搞成了板凳的

网友P(2021-01-20):
回复 楼主:
当初安装时的设想是好的!但是可能由于工程款没到位,或者安装公司后续服务不到位,导致后期使用出现问题!维保单位不知道怎么来调试原有的设备PLC,就会出现倒退的情况出现!
我曾经在一个工厂当维修工,当时工厂建厂的时候一水的自动化控制,所有流程全自动化,用的工人,技术都是从南方厂里调过来的,刚开始还好,但是工资越降越低,原有会使用设备的人都走了,留下一滩没人会使用,没人会维护的设备,就又回到老路上,人力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