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在现场查看程序时为了方便,原本需要跑老远才能开启泵站,然后管道流量计才有相应的流量数据,该数据经模拟量输入传送到这个共享数据块,我偷懒用变量表把这个共享数据修改为我想要的值以便监控,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结果监控结束后发现回不去了。。。。。。哪怕是断电重启后这个共享数据,它还是我通过变量表修改后的值,它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会随传送过来的模拟量变化而变化了,它就一直固定在修改后的数值不动了。。。。。

  请教下该怎么变回去呢?

 还有就是这个变量表如果修改i、o点后会不会也这样没法根据输入情况做相应变化呢?没怎么用过变量表,大多时候就是用它监控一下数据。

网友A: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根据现场变化的变量,一般修改不了。

网友B:
用了强制表搞了?把强制表那里数据复位,关闭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就是这个共享数据,该数据来自于一个fc块,fc块就是一个模拟量转换功能模块,把输入的4-20ma信号转换成对应的流量值,然后wincc会调用它显示到控制界面上做流量数据显示。因为我们的设备属于高温漏水有爆炸危险的那种,后来安监局要求要有紧急情况下的流量差保护,我把它和进水流量(也是一个共享数据)进行比较并且做保护性联动。为了测试异常情况下的保护动作是否可靠,用变量表做了修改,能够修改,但是修改后发现删除变量也好重新启动也好,都停留在修改后的固定值不变了。。。。。。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感觉很好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鼠标指的这个强制开关,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试过几次的。

网友A:
害, 我以为什么背景数据呢, 背景不得是fb吗?
你这个fc是不是没用运行或者调用. 你把db10.dbd20的使用块贴一下. 它是哪个的输入又是哪个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里用到了它,然后就是wincc变量调用去做了流量显示,还有就是我做了个减法运算再加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才发现自己描述错误,把共享数据块说成是背景数据块了,我修改的是共享数据块的内容。

网友A:
FC13运行了没有?里面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fc13就是那种自编模拟量输入转换程序,取代fc105的。怎么看这个fc13运行没有呢?这个我倒没有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