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与西门子V2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0-12-17):
此程序段是3u模块485BD与西门子V20通讯转换过来的,原来是RS指令。
现在是5u用RS2指令,内置485通讯。一直通讯不上,请帮忙看看,
CRC D120 D131 K11:此程序段用3U监控程序 D131=0;而5U此程序段D131=-8805,是什么原因?

网友A:
5U可以直接用ADPRW指令,岂不是更方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其他的设备,要一起通讯的。只能用RS2指令来通讯。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设备,要一起通讯的。只能用RS2指令来通讯。能帮忙看看吗?
监控程序发出的命令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是网上写的V20的报文格式,图片是我发出的格式,是不是MODBUS-CRC码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设备,要一起通讯的。只能用RS2指令来通讯。能帮忙看看吗?
监控程序发出的命令看看!

你好,我程序SM8161的状态为OFF,是否是这个原因呢?我明天早上试试
针对于CRC指令,SM8161=OFF时(16位转换模式),SM8161=ON时(8位转换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网上写的V20的报文格式,图片是我发出的格式,是不是MODBUS-CRC码错了?

01 10 00 63 00 02 04 04 7e 0b 5f 93 b2

01是V20地址

10是写多个寄存器

0063是控制字

0002是写连续的两个寄存器【0063是控制字,0064是频率设定值】

04是后面的数据包有4个字节

047e是预备【上电后需要先预备才能运转】

0b5f是频率,可以随便写0x4000以内的任何数字

93b2是MODBUS-CRC【对带有CRC的整个报文再次进行CRC计算,得到的CRC一定是0。只适用于MODBUS-CRC,其他CRC不一定有此特性】
我计算的是这样的:

网友B:
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思路,如果数据实时性不要求太高你就将触摸屏做为上位机,伺服与PLC做为下位机,所有的数据都往上位机传,上位机自动往屏和伺服传数据。这样直观,而且会减轻编程负担。(我没有接触过SM的伺服。不知道它支持MODBUS-RTU协议不)

网友C:
直接用5U自带的modbus与变频器通讯不好吗?其他的无协议通讯再加个模块

楼主:
FX5U系列PLC的SM8161的状态,针对于CRC指令,SM8161=OFF时(16位转换模式),SM8161=ON时(8位转换模式).忘记置位了。置位之后就好啦。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