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施耐德M218 SL2口与安川TB4口的端子连接:D1--D+  D0--D-
变频器做了初始化设定,并且按照说明书,H5参数组,除了从站地址改为1之外,其余均未改动,外部指令方式全部改为MODBUS。
变频器设置结束后,断电重启。
PLC程序如附件。

上电后,变频器显示CALL,有时候显示CE,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是变频器没设置好,还是程序有问题。

请高手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先监控PLC发出的命令,看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ad_var指令监控时,OperError显示为2,查了相关代码是收到的响应不正确。用调试助手接收来自M218 SL2的数据,数据格式好像也不对,不知道问题在哪里o(╥﹏╥)o

网友B:
看着像是正负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好像轮询有问题,改了轮询方式,现在是这种,正常吗?

网友B:
看着上面的轮询比较清晰.
反正两个都不对.
像是线接反了.所以数都是比较大,出现很多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