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读取西门子的系统时间转换出来的数据是相对于1990年1月1日的差值,而我做产量统计其他品牌PLC一个月只要统计日期每次到1号我就可以把产量累计移送到上个月去显示,但是西门子很明显用差值我是得不到每个月的1号的,怎么破????

网友A:
200SMART的PLC的软件菜单栏设置有个修改时间PLC系统时间,但有个问题掉电保持时间好像只有7天,具体问下西门子

网友B:
这个功能放在上位机上比较好实现

网友C:
1500 PLC 请读取loc time,有两个时间读取指令(rd_systime/rd_loctime),loc time这个才是带夏令时和时区的时间,与日期保持一致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200smart装一个电池信号板,时钟是可以保持一年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换出来的数据是相对于1990年1月1日的差值,不是实际日期

网友E:
不行自己编制产量统计程序,用寄存器实现。
再不行,你产量总要触摸屏或者台式机电脑显示的不是?PLC只做数据采集(计算日产量并上传),由触摸屏的历史曲线或者台式机数据库软件存储并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日产量和周产量还行,这月产量真是苦手

网友F:
放在计算机里做这件事。用PLC做可以搞一个时间计数器来做吧?

网友G:
不清楚你咋弄的,咋弄出个1990年
开辟数据区,能够放置日产数据,需要多久就开辟够大,记录年月日产量,如果需要斑产在增加数据区.....
统计某段数据的产量不是很简单嘛

用屏,用电脑同样要有数据记录区,否则咋检索统计?

网友H:
西门子的系统时间转换出来的数据是相对于1990年1月1日的差值?不懂。斯玛特可以显示实时时间么

楼主:
这个11312就是距离1990年1月1日11312天
可是我需要的是得到年月日星期啊

网友I:
你需要的是这个吗,还有就是这个日期西方的是周日作为星期一开始,你比较日期的时候注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这个,年月日怎么移动出来?就是
Mi中继数据.时间读取.HOUR
这个数据你怎么拆分出来的?直接的DTL数据类型没办法直接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就这样你自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注意到DTL数据类型那里有个小三角形。

网友I:
回复 楼主:
没事,弄明白就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东西就是这样,集成化的,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