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现场一座高压配电柜电表电量485通讯频繁中断。中断后,测量485总线端电压为4.3V左右不变。采集终端的售后现场检查,他当时用万用表测量电量表RS485 + -输出端子的直流电压,观察电压示数如在4V以上且不动即认为异常。将异常电表从主线中甩掉后,通讯确实恢复。再将异常电表接入,通讯随即中断。这个配电室已陆陆续续出现8个类似的情况。真的是电表故障?

将电表重启后,485输出的电压即恢复正常。表的型号是施耐德PM2001,采集器是紫光测控的ucomm。我怀疑是不是网络本身存在缺陷。应该如何改进?

每个电表的485输出屏蔽单独接地,终端没有电阻。

网友A:
怀疑是干扰造成的。请在配电室断电情况下,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干扰,改动要重新整理线路,节点太多。。。得下决心整整了。

网友B:
把单端接地去了看看,或者改成双端接地试一下,估计这是干扰。

网友C(2021-02-27):
屏蔽线不也应该是手拉手吗,保证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