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7):
博途上面有没有法获取到符号地址的下标,因为在写SCL的时候间接寻址的填的数据都是绝对地址,但是如果数据库变化了一哈,地址就变了,程序就不对了,但是如果用符号地址就不会了,比如我定义了符号地址:
I0.?--->启动
DB1.DBB?--->水温
DB.DBX3.?
怎么获取这个?的值,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获取符号地址的绝对地址来进行简介寻址了

网友A:
为啥SCL会都用绝对地址编程?
在TIA平台,西门子在逐渐的模糊绝对地址寻址,所有的变量都需要定义变量名称;
在SCL上做间接寻址,可以使用数组改变下标的方式来访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cl中,peek和poke指令,里面的地址都是绝对地址啊,因为我的需求是,我DB块的结构还没完全固定,里面的符号地址对应的绝对地址随时可能发生变动,如果我能够获取符号地址的绝对地址,我直接在程序头部获取一下对应符号地址的绝对地址下标,然后赋给poke类似的间接寻址指令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将尝试下AT指令;
块接口写义ANY类型,AT指令可以取出接口外变量的DB名称,偏移量,然后再使用POKE等指令读取/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