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中变压器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17):
1250A
31.5KA
这两个数值在这个图纸中是表示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A:
通俗讲就是真空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和短路电流(分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讲就是真空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和短路电流(分断能力)
谢谢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B:
额定电流1250A,短路断开电流31.5K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电流1250A,短路断开电流31.5KA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C:
这个没见过,感谢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见过,感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见过,感谢讲解。
感谢讲解论坛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