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电机不运行,电流大,监控软件不报故障,怎么回事?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0-12-17):
一台伦茨伺服驱动器EVS9327-ES,伺服电机是MDSKSRS056-23,上电后设置C0002=0,C0086=160,C0012=50,C0013=50,C0581-C058S设置为OFF,监控软件不报故障,但是运行后电机不转,电流监控3.3A,请大佬指教!

网友A:
这是一个旧的电机吧,看着都生锈了。
断电后空载可以转动电机吗、

楼主:
可以转动的

楼主:
问题是昨天带电机转的很正常,今天就不行了

楼主:
昨天是带的这台电机,转的很正常,今天再带这个还是一样,奇怪了

楼主:
昨天带的这台电机,今天再运行就不行了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过汇川320的2.2千瓦的,一样是这个现象,监控正常,电机不转,和维修店沟通要先换个主板再测试

楼主:
也是伺服?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怎么解决了。个人分析要不就是主板与驱动板插针接触不好,要不就是返潮了 具体不确定

网友D:
伦茨变频器有这个毛病,8200系列也出现这种状况,换主板就行

楼主:
嗯,主板已经搞了,这几天忙的没时间玩,过几天玩了再来分享

网友E(2021-08-27):
老哥,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