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KF1是接触器吗

楼主(2020-12-17):
这里的KF1是接触器吗,我记得好像接触器是KM开始的

网友A:
可以是中间继电器,也可以是接触器用两相。要看看型号。

网友B:
从图形来看应该是中间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C:
KF是继电器,具体是什么继电器,请看实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朋友的解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解答的
这是可自动可手动的断路器 画法不正规

网友E:
是不是那种带强制扭的继电器符号?
现在这种继电器开始好买了

网友F:
难道我一直画错了?我继电器全用KA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后来装上的是交流接触器的

网友G:
看符号的确是带有切换标志,应该是锁栓继电器(记忆继电器)或者带有手动切换的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手动的就是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