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8):
我们碰到的问题:施耐德的变频器RS485通讯连接,一般使用RJ45连接器(水晶头),实际施工过程中RS485通讯线的RS485+接4口,RS485-接5口,其余未接线。我们初步判断是接地端的干扰信号~

之后稍微操作了一下:

1、重新确定变频器通讯接口定义,RJ45的第8口为公共端即接地端;

2、将RJ45的8口同RS485通讯线的屏蔽线连接,使变频器内RS485通讯模块接地,且单端接地,克服信号干扰;

3、重启变频器,此时RS485通讯正常;

4、变频器一直运行,此时没有出现隔一段时间的通讯信号丢失报警。

问题总结

1. 通讯模块未接地,导致其工作一段时间后,不断有电荷累积而不能引流入地,此时信号受电荷干扰增大,一定程度后,信号丢失,从而导致报警;

2. 通讯模块一般含接地端,此时接地端需要和通讯线的屏蔽线连接,组成单端接地,减少干扰。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后面才能进步!

网友B:
以前有过gefanuc plc通讯,需要用手拿着通讯才正常, 后来挂了一块肉在上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是调试现场各出奇招,哈哈哈!

网友D:
跟楼主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应该挂一个大猪腿.现在肯定是火腿了,据说价格不菲哦.

通讯还是怕干扰

网友F:
怀疑信号的负极连接点有断点

网友G(2021-02-04):
在485两端并联一个电阻250Ω的电阻

网友H(2021-03-06):
回复 网友G:
请问这是怎么个并法,什么讲究

网友I(2021-04-16):
变频器的RDA与变频器的RDB之间并联一250Ω电阻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挂的肉有没有什么讲究,分猪羊牛肉否,或者前腿肉,后腿肉,还是里脊肉不?哈哈哈??(???*)

网友K:
模块的 供电 取自 变频器,并 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