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的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20-12-18):
变压器1250KVA和1600KVA是多大电流,就是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
这种变压器计算方式和我们工控行业用的变压器哟什么区别,我们工控行业用的变压器是伺服驱动器上面用的变压器,输入380v变压成200V。

网友A:
额定电流=容量/电压/根3
一次侧额定电流1250/10/根3=72A
二次侧额定电流1250/0.4/根3=1804A
一次侧额定电流1600/10/根3=92A
二次侧额定电流1600/0.4/根3=2309A

网友B:
上面有铭牌写着,不用算

网友C:
现在没有一点数学功底和电气经验还真难算出准确数据,一般都看设备参数和询问厂家确认

网友D:
找老的《电工手册》,都有公式计算的吧?

网友E:
变压器计算电流,估算次级400V等级的就是KVA数*1.5,例如315KVA,次级电流=315*1.5=472.5A,

网友F:
一般容量乘以0.8就等于实际的输出功率,比如1250*0.8=1000KW,1600*0.8=1280KW。
三相电源一般每KW每相输出2A,1000KW大概就是2000A,1280KW大概就是1560A。

网友F:
不过变压器严禁满负荷长时间运转,否则极易导致油浸式变压器温升达到极限,油液膨胀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容量乘以0.8就等于实际的输出功率,比如1250*0.8=1000KW,1600*0.8=1280KW。
三相电源一般每KW每相输出2A,1000KW大概就是2000A,1280KW大概就是1560A。
这个计算方式1280KW大概就是1560A。有点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容量乘以0.8就等于实际的输出功率,比如1250*0.8=1000KW,1600*0.8=1280KW。
三相电源一般每KW每相输出2A,1000KW大概就是2000A,1280KW大概就是1560A。
这个计算方式1280KW大概就是1560A。有点大。
变压器不给用满的,1560实际上要看用电高峰和用电低谷,高峰期可能能上1200左右,低谷期一般只有700~800。

网友G:
一般是反过来算吧,根据负载来算,和负载启动方式,启动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