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8):
我遇到一款永宏的PLC,用于脉冲定位,它是由Y0与Y1 连接伺服驱动器的,
但是它Y0输出是常亮的,Y1输出是在不进行定位的时候亮起,定位过程中会熄灭,这是什么情况啊
Y0为什么能够在不进行定位输出的时候也亮起输出信号灯?

网友A:
这样看你程序,用的什么指令,怎么控制这两个信号的。

网友B:
这个要看程序里的高速脉冲输出方式和输出极性 搞不到程序也可以在伺服里根据接线情况和参数设置来判断

网友C:
Y0 Y1连接在同一伺服上,可以通过伺服参数查看是+脉冲加—脉冲模式,还是脉冲+方向模式;

楼主:
按PLC与伺服的接线情况,Y0是位置指令,Y1是方向指令,
按正常来说应该是定位完成后Y0会熄灭才对啊,

网友D:
你先确定哪个是脉冲信号,哪个是方向信号,比如前进方向信号指示灯不亮,那后退肯定就亮了,你伺服电机走的时候脉冲信号PLC输出点肯定闪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Y0是位置信号,Y1是方向信号,能确定不同方向Y1是会亮灭了
我的问题是,无论电机是否运行,Y0为什么都是处于亮的

网友D:
yo是脉冲信号,那你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常啊,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定位完成后,Y0还是亮着的

网友E:
伺服驱动使能端看看是不是接了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