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40变频器

楼主(2020-12-18):
三菱E740,7.5kW变频器,客户讲是这变频器在运行到1一2小时左右就会自动停机,无故障报出,我这里捡测就好正常,请有这个经验的老师指导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再说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多谢1楼

网友B:
是不是他们那的控制有问题。

楼主:
3楼所讲的问题我也怀疑过的,但客户说换了一台上去就正常了,所以有些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details open ontoggle=console.log(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