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8):
变频器坏了,要自己修,需要专业人士指导操作,请加我微信AuspiciousBW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B:
看我行不,

网友C(2021-02-10):
你只要打开变频器外壳,花十分钟,就能判断大致寿命与质量。
主要是硬件的用料与软件的性能,决定变频器的质量,
普通用户从最直观的硬件的用料,就能判断,
你根据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风机,IGBT,明显在官网上,选3~5样配件,可以查到的寿命,价格一对比,就有结论。
下面举例说明:
1.电解电容,直接决定变频器的寿命。

data:image/jpeg;base64,
2.从细节察看,

3.从板材的厚度看,

4.从风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