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客户有一需求,一台电机带减速机驱动一根轴旋转,另一台电机也是带减速机驱动,动作是通过一根丝杆带动平台作直线运行,主轴的旋转与平台的直线运行是相互配合关系,如主轴转一转,平台移动300mm ,但是他们之间的误差可以在±3-5mm之间,由于主电机功率22kw ,平移电机1.5kw,所以考虑采用普通三相变频电机加编码器再配合变频器,能否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希望在各位能提供一点建议(减速机是普通工业减速箱)
或者主电机采用普通三相变频电机加编码器再配合变频器,从电机用伺服电机配伺服驱动器这种配合??
工作情况说明:平台移动约两米后,绕在主轴上的工件就可以拿下来了,一个工作周期就结束了,平台再回到启点(手动控制),重新开下一周期的工作,中间间断时间不等。每分钟转速主轴不超过10转,平台移动丝杆导程10mm

网友A:
电梯就是采用楼主的控制方式,其精度完全在搂主的要求范围内,不过电梯除了旋转编码器控制以外,还附加了制动定位。

网友B:
我看了纺织机器上的也是两台机器!拉丝的样子!跟随的!怎么没有这么复杂哦!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好像是AB频率跟随!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不太了解!

网友B:
怎么感觉像张力控制的样子!

网友C:
建议第二套方案,主马达用变频,丝杆平台马达用伺服,一旦客户翻脸说±3-5mm达不到最新的产品工艺需求,你还有挽救的空间,正所谓预留技改空间,反正也是为了客户以后着想。

网友D:
这个系统,主电机每分钟10rpm,从电机导程10mm,这么慢的运动速度,其精度完全靠机械变速保证了。对控制的要求一般。所以,就是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就可以了。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提供的意见,对于pan_xiansheng 网友提到附加了制动定位,是不是指平台移动到指定位置后,电机有抱闸控制

网友A:
制动定位?在电机的输出轴处安装了制动器,旋转编码器仅控制电机的速度,而真正的停车定位是依靠磁感应器,比如说,要求电梯从1层运行到3层,按照预先的设置,每层有3000个脉冲,2层(3-1=2)就是6000个脉冲,于是电梯开始高速运行,并开始计算脉冲数值,当达到6000个脉冲时,速度降为低速,但并不停车,直到感应到电磁感应器时,电机立即制动停止。

网友D:
这么慢的速度,变频器的能耗制动停车足矣了,有必要还要加抱闸吗?我认为可以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慢的速度,变频器的能耗制动停车足矣了,有必要还要加抱闸吗?我认为可以省。

言之有理,一般场合下,精度应该没问题,不过在电梯上安装制动器,除了可以平层定位以外,主要是出于考虑安全,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故障,必须立即停车,绝对不允许任何移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加制动功能是为了现场需求。有些场合不能省。

网友E:
用伺服不是更好,现在伺服也不贵。

网友F:
主轴上加编码器直接控制平移伺服电机方便精度高,我单位一种设备主轴每分钟3000转,另外一个轴平移和它配套就是用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