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南方都到了0℃,控制柜都加了加热器吗?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吧,元器件工作的时候都会发热,不可能会是0°C的

网友B:
刚下发2套660A软起800*1000*2200和2套660A变频柜1200*1000*2200,每个柜子都配了2套凝露控制器。

网友C:
所有设备都没有这个配置的……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没问题,0度也应该是夜里的最低温度吧。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提的好!

网友F:
不是加,是冬天开,夏天关。和家里暖气、热空调一样。

网友G:
控制柜都在室内,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前些年在山西调试设备,零下10度左右,fx3u就不正常了,后来弄了个小太阳照,十几分钟后就正常了

网友I:
我们控制柜都配有加热器,防止天冷PLC起不来

网友J:
天冷了,主要是液压、气压传动会结冰,液压站我们配了加热装置

楼主:
我现在做半导体芯片生产设备,那些泵体、槽体、储液罐之类都是自带加热装置的(泵自带加热装置的估计不是太多吧)

网友K:
珠三角没见过带加热系统的控制柜,估计出了珠三角往北,在江西湖南都得设计加上加热系统了吧?长三角更加不用说了,必须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珠三角没见过带加热系统的控制柜,估计出了珠三角往北,在江西湖南都得设计加上加热系统了吧?长三角更加不用说了,必须加装。
这个,理论上一般在有冰冻可能的都需要加装加热系统,省钱的例外

网友L:
湖北,用的控制柜都没有加热装置,户外的只有10kv电机有加热,正常开机不加热,常期停机加热

网友M:
控制柜没必要装吧,水罐水槽等那是其他部门要做好保温问题的事
当年你能弄到-40°PLC,估计马云财富排你后面

网友N:
如果在室内就没必要,一般室内都有空调和除湿机吧,室外的话最好加一个。

网友O:
佛山地区不用考虑,生产车间静电大的话,还在开雾化

网友P:
回复 网友O:
电机电柜加热装置绝大部分是在北方使用的

网友Q:
控制柜加热可分两种情况:

1、空气潮湿,湿度大结露,此时需要加热,以防绝缘击穿,主要应用于南方。

2、气温过低,CPU在此温度下无法工作,或者说运行容易出错,此时需要加热,提高温度,常用于中心计算机房,主要应用于北方。

以上情况,请各位看清楚后再发言。

网友R:
回复 网友Q:
有理

网友S:
涨知识了。。我这南方的第一次听说还有加热器

网友T:
我设备零下30度也没加热

网友U:
回复 网友B:
加热器用的什么类型的,什么品牌,耐用性如何?我今年十多套柜子用的PTC加热,翻车严重,好多用个把月就不能加热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加热器用的什么类型的,什么品牌,耐用性如何?我今年十多套柜子用的PTC加热,翻车严重,好多用个把月就不能加热坏了!
大柜子里的用的安科瑞的WHD96-22温湿度控制器,2个传感器,2个加热器(50-150W),外加2个风扇,优点:双通道独立作用只要控制器不坏,缺点成本较高一套600+
常规的我们用的无锡欣灵的HH-1DG凝露控制器,配一个传感器一个加热器(建议50w,不要太高),性能目前用着还行。价格140左右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加热器用的什么类型的,什么品牌,耐用性如何?我今年十多套柜子用的PTC加热,翻车严重,好多用个把月就不能加热坏了!
加热器用的都是这种铝合金的。

楼主:
我发现有一个柜子,就是直接用刹车电阻做加热器,那个实在牛叉

网友U: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感觉这个就比PTC靠谱,以后也用你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