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设备参数:
电机4套额定输出280KW,功率因数0.7左右,效率0.93;负载率长期70-90%之间,算标准负载。

设计院方案:
设计院原始设计变压器两套10/0.4KV,干式800KVA*2台,启动方式:2套软起+2套变频,起动时先软起后变频。
配电柜到电机控制柜不超过15米,控制柜到电机不超过35米;
电缆铜芯YJV 0.6/1KV,3*185+1*95双拼,走电缆沟内置桥架。

说明够详细了,大家以为如何?

楼主:
图片看不清,可以看附件。

网友A:
185是主线的话,电缆线小了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参数:
电机4套额定输出280KW,功率因数0.7左右,效率0.93;负载率长期70-90%之间,算标准负载。

设计院方案:
设计院原始设计变压器两套10/0.4KV,干式800KVA*2台,启动方式:2套软起+2套变频,起动时先软起后变频。
配电柜到电机控制柜不超过15米,控制柜到电机不超过35米;
电缆铜芯YJV 0.6/1KV,3*185+1*95双拼,走电缆沟内置桥架。

说明够详细了,大家以为如何?
1.起动时先软起后变频。
什么意思?每台电机都是先软起后变频?

2.电缆铜芯YJV 0.6/1KV,3*185+1*95双拼
是每台电机用的电缆吧?不是总进线用3*185+1*95双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缆铜芯YJV 0.6/1KV,3*185+1*95双拼  是每台电机用的电缆吧?不是总进线用3*185+1*95双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单台电机2根1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缆铜芯YJV 0.6/1KV,3*185+1*95双拼  是每台电机用的电缆吧?不是总进线用3*185+1*95双拼吧?
是的,两台软起两台变频啊,先启动两台软起,后启动两台变频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单台电机2根185

单台的话是不是配大了点,500A配370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KW*4*0.9=1008KW=2000A

2条185,370平方带2000A,1平方5.4A,感觉有点小。
单台电机2根185

单台的话是不是配大了点,500A配370平方
这个额定电流有660A左右

网友D:
感觉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先软起后变频?为什么不每一个都是变频器启动?先变频启动然后转工频,再去变频启动另外一台?这多好?没有软起时的冲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先软起后变频?为什么不每一个都是变频器启动?先变频启动然后转工频,再去变频启动另外一台?这多好?没有软起时的冲击问题。
K版,660A往上的变频器贵啊,单台变频器就要十多万,软起的话基本一半的哦。
是4台机组,2台采用软启动,另2台采用变频这个意思哦。

网友E:
变频器本身具有软启动功能,且性能比软启动还要优异,既然已经配备,此时再配置软启动,纯属多余。

网友F:
个人猜测:成本问题2台采用软起,不用变频器一拖多是不想复杂化,一对一简单,先软起后变频启动,是考虑变压器空载时利于软起,变频器启动性能优异故放在后面。电缆及变压器容量应该问题不大,建议增加无功补偿柜。

网友C:
我想很多人都像我误解了楼主的“启动方式:2套软起+2套变频,起动时先软起后变频。”这句话吗?楼主的意思是4台电机有2台用软启动器,另2台用变频器的意思吧?并不是每台电机都是先用软启动器启动后再用变频器运行

网友G:
直接变频吧,虽然成本高点,但可靠

网友H:
两台软起和两台变频如果是因为成本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套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先软启再变频,应该是四台设备,软启的两台设备工频运转满足不了的时候再启动变频器控制的另外两台吧,是水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很多人都像我误解了楼主的“启动方式:2套软起+2套变频,起动时先软起后变频。”这句话吗?楼主的意思是4台电机有2台用软启动器,另2台用变频器的意思吧?并不是每台电机都是先用软启动器启动后再用变频器运行
是滴是滴正如你所述,我语文成绩一直不好,描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本身具有软启动功能,且性能比软启动还要优异,既然已经配备,此时再配置软启动,纯属多余。

4台机组,2台软启动,2台变频启动,是这么呢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猜测:成本问题2台采用软起,不用变频器一拖多是不想复杂化,一对一简单,先软起后变频启动,是考虑变压器空载时利于软起,变频器启动性能优异故放在后面。电缆及变压器容量应该问题不大,建议增加无功补偿柜。

确实如你所述。补偿有的,附件图纸里设计时已经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猜测:成本问题2台采用软起,不用变频器一拖多是不想复杂化,一对一简单,先软起后变频启动,是考虑变压器空载时利于软起,变频器启动性能优异故放在后面。电缆及变压器容量应该问题不大,建议增加无功补偿柜。

但变压器容量我个人觉得有点悬,从电流角度来讲,800KVA的变压器二次侧电流1100多点,而单台泵的额定电流有660A,长期运行在不超过90%负载率的工况并不代表不存在接近100%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台软起和两台变频如果是因为成本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套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变压器容量不会不有问题? 机组功率因数偏低,额定电流280KW/0.93/0.7也有650+A的额定值,800KVA变压器二次侧额定1100+多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软启再变频,应该是四台设备,软启的两台设备工频运转满足不了的时候再启动变频器控制的另外两台吧,是水泵吗?
是,但大概率是开3-4台。

网友J:
这种奇葩也就是中国的设计院干得出来!!
直接变频启动一拖二,第一台启动完成旁路运行再启动第二台......;2套都是如此
估计设计院的都是得了软启动器强制性精神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台软起和两台变频如果是因为成本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套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变压器容量不会不有问题? 机组功率因数偏低,额定电流280KW/0.93/0.7也有650+A的额定值,800KVA变压器二次侧额定1100+多一点而已。
你这个计算是不是偏大了,280KW的电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该在475.5A左右,另外80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素0.7,也就是有功功率560KW,对应两台280KW的电机不是刚刚好吗,如果觉得不稳妥,可以加装一个电容补偿柜,把功率因素补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台软起和两台变频如果是因为成本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套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变压器容量不会不有问题? 机组功率因数偏低,额定电流280KW/0.93/0.7也有650+A的额定值,800KVA变压器二次侧额定1100+多一点而已。
你这个计算是不是偏大了,280KW的电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该在475.5A左右,另外80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素0.7,也就是有功功率560KW,对应两台280KW的电机不是刚刚好吗,如果觉得不稳妥,可以加装一个电容补偿柜,把功率因素补偿上去

不偏大,功率因数只有0.7,考虑输入效率后确实是650+A的,但看功率可能是够,但看电流就未必了,加了补偿后应该问题不大。
柜子选变频器的时候,施耐德315KW往上的只有400KW了,所以配的是ATV61HC40N的施耐德变频器,长期允许额定电流759A的,单台变频器成本11W+。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奇葩也就是中国的设计院干得出来!!
直接变频启动一拖二,第一台启动完成旁路运行再启动第二台......;2套都是如此
估计设计院的都是得了软启动器强制性精神病......

,但凡说道软起动必见你喷啊,喷归喷,但从设计院的图纸来讲好像普及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我理解,你能用软起,就说明这个电机是工频运行的吧?软起仅仅是帮助电机启动而已。那么,如果这个电机先用变频器启动,待到运行至工频后,直接转成工频运行,然后再去启动另外一台电机。也就是,一台变频器可以非同时的启动n台电机。这要比软起获得更好的平滑启动性,而且不会比台台配置软起贵吧?这么做,需要工频运行的电机,不要同一时间启动。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我理解,你能用软起,就说明这个电机是工频运行的吧?软起仅仅是帮助电机启动而已。那么,如果这个电机先用变频器启动,待到运行至工频后,直接转成工频运行,然后再去启动另外一台电机。也就是,一台变频器可以非同时的启动n台电机。这要比软起获得更好的平滑启动性,而且不会比台台配置软起贵吧?这么做,需要工频运行的电机,不要同一时间启动。仅此而已。

是的,确实如你所述,但项目招标要求指定了4个柜子(2软起+2变频),只能按要求报价投标来的。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好,设备配置高了有Q赚不是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客户要求,你就满足客户呗。这样的话,总进线的开关容量就要选大一些了。软起,其实启动过程冲击电流也是很大的呦。嘻嘻。

网友J:
变频器启动,主线的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在电机额定工作电流附近都可以正常启动!!
至于软启动器这种垃圾,最低启动电流都必须在电机额定电流3.5倍及以上,对电网的冲击、对电机的冲击损害均大于变频器N倍!!
除非是良好的4象限控制算法+6个双向晶闸管组成的全桥控制做启动(说白了就是交交变频的控制原理,不过这种控制本身就是变频器应该不会是软启动器了)。对于软启动器个人是深恶痛绝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我理解,你能用软起,就说明这个电机是工频运行的吧?软起仅仅是帮助电机启动而已。那么,如果这个电机先用变频器启动,待到运行至工频后,直接转成工频运行,然后再去启动另外一台电机。也就是,一台变频器可以非同时的启动n台电机。这要比软起获得更好的平滑启动性,而且不会比台台配置软起贵吧?这么做,需要工频运行的电机,不要同一时间启动。仅此而已。

是的,确实如你所述,但项目招标要求指定了4个柜子(2软起+2变频),只能按要求报价投标来的。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好,设备配置高了有Q赚不是
三至四台同时运行时间比较多的这种,用独立的启动柜是合理的,检修想停机时比较方便。

网友F:
刚刚详细看了附件,不是2台而是4台800kva变压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辅助设备,如风机污水泵照明空调办公阀门UPS检修电源等约150kw,辅助设备实际运行功率应该不大。系统类似于单母线分段方式加1台自备发电机,每段变压器为2台800kva,如果全部投入则变压器总容量为3200kva,足足有余,如果某段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才会出现2台变压器带全部负载的情况。(按楼主描述难道他们的变压器是投2备2?这样变压器基础电费也交得太浪费了吧)

【三至四台同时运行时间比较多的这种,用独立的启动柜是合理的,检修想停机时比较方便】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详细看了附件,不是2台而是4台800kva变压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辅助设备,如风机污水泵照明空调办公阀门UPS检修电源等约150kw,辅助设备实际运行功率应该不大。系统类似于单母线分段方式加1台自备发电机,每段变压器为2台800kva,如果全部投入则变压器总容量为3200kva,足足有余,如果某段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才会出现2台变压器带全部负载的情况。(按楼主描述难道他们的变压器是投2备2?这样变压器基础电费也交得太浪费了吧)

【三至四台同时运行时间比较多的这种,用独立的启动柜是合理的,检修想停机时比较方便】 赞成!
是的,变压器确实是2用2备的,同时留一发电机接口。其余负载同事使用率很低,主要是照明及办公空调用。

网友K(2021-03-08):
回复 网友I:
设计院考虑得还是不错的,数百千瓦的变频器搞旁路还是很麻烦的,相互独立的4套系统生产可靠性会高很多。

网友L:
我觉得设计院这种设计还是挺好的,一台启动有问题可以独立维修,不影响其他三台工作,那些说一台变频器轮流启动的说法,虽然初期投资低,后期应用维护客户要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