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松下电机型号MHMD042P1U,请问是增量还是绝对式?编码器分辨率多少?

网友A:
型号是不是错了,没有 P

网友B:
百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对的啊,但是没查到这个型号的分辨率。

网友C:
增量式 分辨率10000,看下是不是五线的。

网友A:
A4C系列的里面有,2500脉冲的